请教高手们,TPS51125 3.3V供电不稳是啥原因呀?

楼主(2012-02-13):
3.3V供电时大时小,在0-3.3V波动,上管控制也在变动,下管没控制,换过51125

网友:
TPS51125的供电还有高端管的D极供电有没有看一下呢

网友:
D极有19V电压!

网友:
是不是过载引起的,空载试试。

网友:
图片传不上呀!
我再试下

网友:
没上CPU和内存一样呀!

网友:
管子全换掉 电容也换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换IC 和上下MOS管

网友:
换了管子、电容,还是一样呀!
IC早换了,没用

网友:
后级有短的吗??

网友:
样子电压在跳啊 ,5VEN 19EN其他多量吧

网友:
断开电感,看是不是后级短路引起的

网友:
看看图吗。这样好些

网友:
这是控制信号的产生图,好像这个+V5AUXON也在变化,请问这是什么IC呀,板上那个给我整掉啦!

网友:
是不是管子坏了啊

网友:
我不知道是啥型号呀,原来那个给我弄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