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80 usb 口不好用?啥原因? 谢谢!!!

楼主(2012-02-13):
dell d480 usb 口不好用?啥原因? 谢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8043-1-1.html
DELL

网友:
怎么个不好用法? 有可能是U口本身的问题 也会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查一下U口的5V供电,还有D+ D-的对地阻值看一下

网友:
不好用,是能用还是不能用,是不是插头松了接触不好啊?

网友:
全部都不好用的话,南桥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