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你装系统

楼主(2012-02-13):
故障。系统正常,因某款游戏无脚步声重装系统。用光碟启动运行不了ghost软件 .dos工具箱。 pe系统。 能运行diskgen硬盘分区。换过光碟也一样,后来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请教如何修改bios让系统装不上

补充内容 (2012-2-14 18:01):
补充一下,这个客户前天在别处装过系统,但是CF还是没脚步声,所以他就找到我这里又重装系统。

网友:
bios加密码

网友A:
                             厚道

现在都自己买碟装系统了,咱们弄点小手段也是正常的

网友:
网上下载GHOST可龙版系统

你可真猛。
你纯粹是来凑字数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厚道

没人知道吗?不知道是改了bios哪个设置?我客户的上家修电脑的技术也太好了把

网友:
什么电脑啊?能说明白点吗?新机器老机器?我觉得没人能做到这个吧!

网友(点评):
华硕的AM2+主板

网友:
试试用U盘装看看,能不能装上去,现在很多类似的工具,光盘不好保存,而且读取也慢的

网友:
楼主安装版的试过吗?

网友:
千奇百怪的问题,我真没想到这会是人为设置的,只因我不是很懂。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尤其是搞维修的人,希望高手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
高手要出来指点才行,,,,,,,,,,,

网友:
难道BIOS有禁止引导选项吗

网友:
安装个小哨兵还原卡哈哈

网友B:
我知道那个游戏叫啥。应该就是CF吧。嘎嘎

网友(点评):
这都知道,就是CF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起动项调了,BIOS设上密码,快速引导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那个游戏叫啥。应该就是CF吧。嘎嘎

呵呵。我什么都知道

网友:
等待高手答案

网友C:
我这个小镇就我一家!其余的很远!

网友:
很久没有用光盘装系统了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网友:
实在是没听说过这样的问题,玩了电脑这么多年还真不知道可以改BIOS导致系统不正常的

网友:
别人要是把硬盘给取下来装系统的呢。
没什么用。感觉也没必要哟

网友:
有经验的人还是会和你一样,装不了系统的时候还是会恢复一下默认值再装系统的。 所以设置BIOS只能哄小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小镇就我一家!其余的很远!

在小镇开店有钱吗? 求教、、

网友:
晕 没明白lz的意思  你是想让客户自己没法装系统么
确实没么好办法

网友:
改硬盘模式  一装就蓝屏

网友:
千奇百怪的问题 ...值得研究

网友:
CF没有脚步声?好奇怪的故障……

BIOS被修改,所以不能装系统?这个,也许是一修哥做的手脚来着……

在BIOS里,更改哪一项可以让机子装不上系统呢?

等待高手指教中……

网友:
什么问题都要  这样我们一起研究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小镇开店有钱吗? 求教、、

看你小镇状况了,有电脑的多不?

网友:
  没错。万事开头难嘛!

网友:
先查查cf最近更新有问题没,别搞半天是游戏本身问题,呵呵

网友:
貌似可以把硬盘拆出来到其他机子上GHOST吧

网友:
改BIOS,没必要,这个可以拆硬盘来G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小镇状况了,有电脑的多不?

还行,小镇上面开店主要是靠什么挣钱的啊?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个装系统蓝屏,启动PE又是好的,后来确定是硬盘接在IDE1安装就蓝屏,接在IDE2上就可以装系统了。

网友:
把光驱设置为disable,然后给BIOS加密!!!你让它引导去,引导他妹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
换了别家,别家也照样能装系统,把bIOS放个电,一切都OK。

网友:
呵呵 有什么可以让客户自己不能装系统的?

网友:
设置光驱启动了吗,光驱引导界面出来了没,进PE基本上都可运行GHOST,实在不行外挂硬盘做系统。

网友:
给BIOS加个密码~然后在把开机引导顺序弄成硬盘启动。也就这样了吧?

网友:
用软件设置硬盘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