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3):
接到一台
笔记本
y450的,故障是开机后一玩游戏就自动关了,不玩游戏时间长一点,以为是灰尘就开壳清尘,清干净了,硅脂也上了,上电试机,结果还是不行,风扇正常,是哪里出了问题呀?
注:铜管 风扇 我也已经换过了,问题还是这样
笔记本

网友:
显卡老 了不行了吧,我们这边遇到过一例

网友:
不知道不是显卡呢?主要现象就是第一次开时间能有3分钟左右,第二次1分钟,第三次直接就是刚开就掉。

网友:
显卡有可能虚了。。。。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
楼主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
显卡问题大一点

网友:
我碰到了 开机 亮了 就掉电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