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ZG开机经系统掉电 ,重启,

楼主(2012-02-13):
如题  换过CPU   内存 ,故障依然存在,请各位大哥 帮忙,有修过类似故障,分享下思路,谢谢

网友:
看下硬盘供电MOS 管   修过一个联想的  拉了5V 到硬盘供电上就好了 一般是功率不够

网友:
我没有装硬盘,的,用win7 PE  进去的时候,掉电都会重启,XP PE  进去没事,但是到装驱动的时候,又掉电重启了,

网友:
是不是哪个模块性能不好装不上驱动造成的。你看下BIOS设置,再看不是不是电源功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