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不输入电压 求解

楼主(2012-02-13):
今接到一台显示器 指示灯都不亮  应该电压都没吧  拆开测量 没12V 5V   有300V  测量 LD7575PS工作条件 8脚有300V  6脚没电压  (300V启动电压正常后 这个电压应该是次级提供的吧?已经换了一个LP7575PS还一样) 只能跑6脚的线路了  发现在经过一个二级管的时候另一端就变成地了,这端连的是 次级  难道高压包这边坏了?

网友:
检查LD7575周边的元件,还有次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先测下开关管没事吧,再测下后级滤波电容和整流管子。

网友:
6脚到二极管,应该还有一路经2-4个大电阻到300V的,看看电阻有没有坏(也就是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