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I3 独显,没有3D3V_PWR跟5V_PWR ,S5_ENABLE这个信 ...
V460 I3 独显,没有3D3V_PWR跟5V_PWR ,S5_ENABLE这个信号也没有,怀疑是IO程序引起?

楼主(2012-02-13):
V460 I3 独显,没有3D3V_PWR跟5V_PWR ,S5_ENABLE这个信号也没有,IO的供电正常,时钟看了一下没有晶振,测了一下IO与晶振的连接脚有电压但没有压差,复位脚有3.3电压 。IO跟芯片都换了,现在怀疑是IO程序引起的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芯片

网友:
机器是怎么坏了,先测下有没短路主要的,次要的负载都先测测。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再说一个,IO的ACIN脚没有电压,是不是这个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