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师傅们 1TB硬盘10%以内的位置有色块……付送美女!!!

楼主(2012-02-13):
问一下各位师傅们   1TB硬盘10%以内的位置有色块…………

盘子是西数企业级的1T  WD1003FBYX   这段时间机子有时候打开exe格式的文件有时卡起码有5分钟就反应过来,因为盘子是去年10月份换的,心想不可能这么快有坏道。但还是我用MHDD扫了一下,10%位置有1个500MS的红色色块,还有10个50MS的绿块。   红色色块的位置在扇区的36162835,盘子总共的扇区数是1953523055。请问各位师傅们,因为盘子有500多G的文件和资料,在保留硬盘所有数据的完整性,怎么清掉1个红色色块500MS和10个绿色色块10MS。。。。。

我单身。~
看你的描写,盘子应该还能用,先把500G拷到别的盘去,再用mhdd修复。这样肯定安全

网友:
是你神马人 MM?
你是求助啊,还是放美女啊

网友:
you女朋友?不错哦

网友:
难道是美人计?

MSI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只能换吧,坏道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只能换吧,坏道有点多。

就1个红色500MS  10个绿色50MS    这算多吗????  信了你的邪~~~

很可以了放心用

网友:
我是来看图片的

网友A:
呵呵,你用MHDD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用MHDD试试看吧。

这位哥哥,,,你没有看我的全文吧,  我写的蛮清楚但还是我用MHDD扫了一下,10%位置有1个500MS的红色色块,还有10个50MS的绿块。

叫你用MHDD修复下.不是说扫描

网友:
买WD硬盘还送美女吗?

网友B:
用MHDD 的erase命令擦下看看

网友(点评):
erase 擦写的话 我的数据不全都完了。。

网友:
那个清除了,用起也不稳定。。。

网友:
我是来看美女的

MSI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HDD 的erase命令擦下看看

大哥太有才了,人家要资料的吧~!不要的话可以尝试用下~1

网友:
故障不严重,关键是里面有数据,修复坏道很容易就破坏数据了,所以,不建议在有重要数据的盘里面修坏道。
如果,实在要修,可以用SCAN里面的 REMAP试试。

哇塞,,,,,,,罗老师您大驾光临本帖 回复 额的眼泪眼泪哗哗的哇。。。。500MS红色色块一个 还有10个绿色色块,,,请问可以完全在不破坏里面的数据的情况下可以 修复吗???

网友:
怕我们不回帖,直接上美女勾引,够阴

网友:
用扫描里面的功能试试吧,不要用擦除,估计对数据影响不大

网友:
可以使用MHDD的F4命令来进行扫描与修复,不伤害原始数据,如一次不行,就多扫几次,一般小红块会消失的。MHDD的具体使用请搜索迅维。

网友:
楼上的有些是高手呀!怎么也不给人家说说怎么修复呢!人家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