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开机后随意动一下就黑屏,无显

楼主(2012-02-13):
我有一个T40的本子,开机后随意动一下就黑屏了,没有任何显示。请教这是什么问题,是显卡虚焊吗?
显卡
黑屏
qdxjsm
加焊下显卡啊,经典故障。

网友:
7500的显卡虚焊了
同意楼主:
5.0
jz1875
同意楼主:

网友:
想用风枪试试。不知道可不可行?就当做是玩玩。
同意楼主:
5.0
fffzzd
同意楼主:
整个好风枪试试

网友:
一掷千金
同意楼主:
还是做BGA 的好

网友:
没钱不行
成功的可以性不大。

网友:
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是显卡虚焊

网友:
如何用热风枪补焊?

网友:
呵呵 你的问题和你的图 真逗 此机不是显卡还能是啥 黑屏是掉电还 是咋地?显卡 焊焊吧

网友:
压显卡 开机试试

网友:
按压看是否会出现问题 我修过SONY的 按显卡出问题 按南桥出问题 北桥也是 这个就是要看你的力道 不要太大 要不板子会被你压出问题 多少 只能自己把握了 最后是按压南桥100%出问题 加焊OK 不过是上BGA 不是风枪
同意楼主:
5.0
txy6800
同意楼主:

网友:
看下是不是换过风扇 动的时候断路

网友:
使用过程中,只要动下机子,就黑掉了。但是电脑的应用程序依然在运行,放音乐试过。外接显示器也无显示。

网友:
显卡加焊下就行

网友:
我想用风枪玩玩,但没有什么好方法防止板子变形

网友:
看看是不是翻盖开关的问题!
zhoumingjuna
对头哦。。。呵呵

网友:
你指的是休眠开关吗?应该不是,因为有的时候黑掉了之后机子自动重启。

网友:
显卡的问题 老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 问题一啊

网友:
厉害呀 高手啊 就看看是不是显卡呀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不显的时候电流多少啊

网友:
汗 你咋老是喜欢用风枪搞呢 这种风险大

网友:
显卡有问题拉,肯定的

网友:
显卡加焊就行了

网友:
被我用风枪吹报废了。。

网友:
这肯定是显卡的问题了,不过最好不要用风枪搞,7500显卡好容易坏的

网友:
一定显卡问题

网友:
这机器才是真正的三板斧。

网友:
弄显卡啊这机器就爱出这病

网友:
先把屏线和开关故障的可能性排除了,再干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