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热风枪补焊笔记本显卡

楼主(2012-02-13):
有做个的朋友吗?分享下经验吧。谢谢!

网友:
加bga焊油,去掉疯抢抢小头,温度300-400,3-5分钟,

网友:
能说再详细点吗,比如用什么方法防止板子变形,需不需要拆掉什么零件?

网友(点评):
这些看不懂,建议你不要自己动手,

网友:
还是BGA的好!!!!!

网友:
主要是为了练练手法。

网友:
买个BGA吧。。量大的话。。。。。。

网友:
主要是玩玩的。

网友:
无铅芯片已经不能用风枪搞了,买个BGA也不贵,一个月就能收回成本。

网友:
没玩过,,估计没几天就点回来吧,

网友:
回来的快 啊

网友:
有什么好方法防止板子变形吗?

网友:
自己顶一下 ??

网友:
我经常用的  350度 吹40秒

网友:
本人没没BGA的  这么说吧  3风量150温度 吹几分钟  后  在加到4风量 400度  在吹个1分钟 应该就差不多了   我是这么弄的  不知到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防变形,要加个底炉,温度调到大260左右

网友:
bga好点吧,

网友:
学点技术,小板不会变形

网友:
有铅的如果技术好还凑和,无铅的成功率就极低了,弄不好会把板子或芯片吹坏。

无铅的芯片吹爆了不一定行!
楼主的话,提醒的很及时!!!

网友:
玩玩还行,维修这样做的话,就有麻烦了

网友:
果然失败了

网友:
这种用风枪不好吹,还是BGA稳定阿

网友:
就算上BGA也会板子变形,只不过情况不那么严重,返修几率降低而已

网友:
用bga重新做也不能保证用1个月,用这种方法不返修才怪

网友:
买些料板回来练手

网友:
有铅还可以,无铅我看还真不行!!!!

网友:
这样是用了不几天的一定会回来

网友:
这不好说呀,板子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返修台也不一样,,所以只能根据自己的返修台找最合适的摆放方法了,但是板子变形一般都是塌腰,所以我都会在板子中间加个支撑点不能高也不能矮,这样加热板子基本不会变形,,

网友:
错了,回复错了,风枪难度太大了,,吹上去板子就出坑,,

网友:
你可以先拿个料板来试试呀。

网友:
如果疯枪可以的话,谁还花那么贵的钱去买BGA返修台呢。用疯抢吹小点的显卡,显卡不在板子的中间还可以的,要是在中间或是大一点的显卡,那是肯定不行的。板子肯定是要变形的。会出个坑的。

网友:
我以前吹过几次都能用,用不长用几个月又挂了,后来再吹就再也不能用了,最后换板,哎,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做的,然后风扇改长转

厉害,这都让你想到了

网友:
这么艰难是事就不要去追求了,如果这样都行的话,你想想,BGA设备还有人去买吗.

网友:
一直有这种想法,但是没试过,。怕做坏了板子!

网友:
记好bga分成预热和回焊两部分 先用个温度计放在一边观察  先缓慢加热到200度   恒温10秒   再加热到227度左右冷却

网友:
找一个铁板  将显卡周围撑住就可以

网友:
风枪的成功率太低啦!成功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