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9600GSO花屏,菜鸟求助,如何下手

楼主(2012-02-13):
今天又从垃圾佬手中收到一片9600gso,上机测试如图

请教下高手这种是GPU问题还是现存问题   还是传说中的满天星

网友:
先干下GPU再说先。

网友:
这种情况呢,如果在电路板上看不到电容鼓包,十之八九是GPU虚焊……

网友:
用 MATS 测试下在说

网友:
90%是GPU虚啦,加焊一下就可以,讯景9600GSO冬天温度50+,夏天80+的,你赚到了

网友:
这种情况就真接做主心片,一定行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情况,加焊GPU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说得在理,如果是昂达的就不一定是GPU了,有不少一部分是显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有块这卡,也这样花了,mats报显存错误,加焊gpu好了,这卡散热设计有问题!!后来我换了加勒比海,待机还50呢!!

网友:
肯定是GPU的问题啦。每次我遇到干下GPU就好了

网友:
楼主赚到了,加焊就OK了

网友:
遇到这种花的。焊在 再说。

网友:
gpu  虚汗了

网友:
加焊再卖出去?作为购买的用户表示很受伤。

网友:
哈哈哈   大家说的都不错,确实是GPU,往GPU里面灌松香水,风枪上下俩面烤烤,好了
不过我烤之前用MATS9测试了下,显存全OK

网友A:
99.8% GPU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一片讯景8800GSO,原装涡轮,待机50, 飞车14,80度。
现在把涡轮去掉了,改成了昂达96GT用的风扇 ...

按理说温度不应该差这么多呀,这卡功耗高,应该到不了30度这么低,我摸着热管接触gpu的地方没什么温度,温度都导出去了,检测还48度呢!!

网友:
有经验就是好

网友:
哇~~~风枪吹几下就好啦~~~真是不错啊~~支持i一下~~~听说用风枪可能会不耐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8% GPU空焊

原来你统计过啊,真是历害,这个显卡还没修上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