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我/都修不好这电源...................求高人赐教

楼主(2012-02-13):
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各输出电压在短接的瞬间,有点儿电压,过一会儿就没有了。

整流率波,看过没事儿。

AZ 7500  12脚待机电压24V  5VSB=5V    13/14/14脚的电压为  2.3V   短接绿黑线,黄12V电压从2.9V 快速下降到0V

各元件查了个变。 最后换了IC 7500   换的494  换了之后13/14/15脚电压为4.9V

短接绿黑线,故障依旧。     今天没事,又接着弄电源。查到连接光藕的贴片电阻512  阻值比较小,想焊下来测一下。

用烙铁把贴片电阻焊下来。不好焊结果把贴片电阻弄断了。   顺便把光藕也焊下来了。

光藕好坏,不会测,我就在好的电源上,把光藕弄下来,用二极管档测了下。 四个脚,有数值。

而我坏电源上的光藕用二极管档测却没有数值..       觉得他坏了。型号找不到相同的。与是坏上别的电源上光藕。

贴片电阻512  在电脑主板上也找不到。找了个562的贴片电阻焊接上了。562比原来的512休积小很多。

OK 惊心动魄的时候来了。插电,待机测得绿线4.9V电压/听到电源有磁磁的声音/又测得紫线13.6V电压   刚想要拔掉插头,
砰的一声电容暴了。吓死人了。 5VSB的电容暴了。

郁闷,不知何原因会暴。算了,还是找个好电源看看好电源,光藕地方的电压。

好电源测得光藕脚上的电压一个3.94V  一个5.1V    当时有个想法,从脑子里涌现出来。拆掉光藕。
通电,看看经过光藕之前的电压是多少。一通电。*脏话*。蓝色线上的1000UF  10V的电容瞬间鼓了个大包。

搞得我都还没来得级。测光藕前电压是多少。赶快把电源拔了。

新手,求解呀。现在坏电源。被我弄的,不敢通电了。一通电。电容就暴

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怎么让他通电后,正常输出5V 电压。。。搞到现在依然是通电就冒烟。。。烟从哪儿来还没看出来。

补充内容 (2012-2-17 13:19):
这些天看了很多贴,继续补充下我这电源的问题,电路板快要报废了,我现在是在保险上,接了个灯炮。一通电灯炮亮一下,就灭了。插电前已经把红黑笔分别接在了地线与5VSB的连线上。通电瞬间,就可听到有声音。

补充内容 (2012-2-17 13:22):
声音就像电容在冒气,或者说像是加水电瓶充电后一样的声音。不敢长时间通电,就马上拔了。5VSB的电压是2点多V。。。。。请问我这种情况如何下手。

补充内容 (2012-2-17 13:25):
光藕2脚上的贴片电阻512不见了。现用一个5.12K的普通电阻代替。光藕3脚上的贴片电阻512不见了。现用一个4.99K的普通电阻代替。

hjq
你换的光耦不行,找个新的换上吧.
有时间 把那个电源借我 玩玩 我修这么多年电源 就有1回电容接反了 把玻璃管炸了 电容还没炸过

网友(点评):
待机5VSB=5V 是正常的你怎么去修待机电路光耦 光耦电路是取样控制是不能开路运行的 你开路运行电压升高当然爆电容了。

网友(点评):
这么个搞法,服了你了,呵呵

网友:
说白了,就是512被换作562造成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怪 没见过。。。

网友:
你这电源没什么维修价值了,就算是费半天尽修好了,你敢用吗?

网友A:
光偶拆掉,没有反馈导致的电压失控。

网友:
谢谢,562比512也就大那么一点点而以。手上也找不到500K左右的电阻。

首先你都不知道电阻的大小啊 562是5600欧 512是5100欧 500K是500000欧

网友B:
现在基本都不修电源了,以前试过修好了客人换出来的电源,用了一个星期 连我主板CPU 都烧了

网友:
有维修价值呀,因为我是学手。在说我看他电源,用的680UF 电容。  各三极管。或者说稳压管个头都非常大。

大个头的三极管,用了9个, 可能有修不叫三极管吧。  只是我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偶拆掉,没有反馈导致的电压失控。

现在光偶又装上了,装的别的好电源上的光偶。开机就炸电容。

网友(点评):
顺着光耦找一下,有没有开路的,或者漏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基本都不修电源了,以前试过修好了客人换出来的电源,用了一个星期 连我主板CPU 都烧了

就是想学会。对不懂的东西,特别想懂。。。

网友:
楼主还是先找找其他的电源维修贴,先学习学习基本的东西吧。

网友:
其实电源维修并不难,只要肯花时间肯定能修好!不修电源的原因是现在全新的电源也就是50多,对于学技术的来说可以练练手!想学好了来卖 那还是把时间花别地方去把!

新的50多????我宁可花50买个二手,也不要你那个新的。
全新电源50多 你的新电源还不如他修的这个电源 你你那个新的给换旧的我还不愿意呢。

网友:
楼主修电源还真是令人,看一下论坛的帖子就知道,待机电压正常,短接无输出就要查后级输出有没短路,整流管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查7500的各脚电压(主要看推动的电压8、11脚),7500正常后短接绿黑不启动,可断开7500的4脚和339的2脚的连接,再把7500的4脚直接接地,看各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如正常则检修339部分。不正常就查主开关电路和推动电路。 现在你的待机部分光耦失控还是先把这部分修好再说,注意待机部分的稳压管应该已击穿

说的很好,问题是现在,待机电压这块,我怎么测量,都没问题,光耦也换新的了。电路板也是看了无数遍,通电就冒烟。

网友:
现在这个电源让你搞得,必须把副电源从新大范围的检查测量各元器件的好坏,确认没有损坏的东西了,才能再加电了。可能比较费工夫了。
所以建议你把这个电源当做维修材料用了。换另外的坏电源练手学技术了。
特别支持楼上二位的忠告和维修思路,建议先学习点电源维修的基础知识,再自己动手。
千万不能再干拆光耦后直接上电这类事了。呵呵

是啊,我就是拆光藕,再上电问题搞大了。呵呵。

网友:
打死了你肯定修不好了,保险位置换个灯泡接上去,就不会那么惨了

搞了光耦,上灯泡还不是一样的结果
我去试一下。

网友:
反馈电路上的稳压管看看《与光耦相连的》

反馈电路上稳压管是什么?一个电阻吗。辅助电源。好像有,脉冲电路。稳压电路构成吧。 稳压管,不知是哪个。

网友:
我的天,楼主胆大,光耦都拆,只不过钻研要有这精神!

网友:
楼主,还要从基本功着手,修电源要注意安全。

网友:
看来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啊

网友:
电路基础要学好,我也是个新手,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想学会。对不懂的东西,特别想懂。。。
我也是!并不一定要赚钱 呵呵

网友:
感觉楼主根本就是再碰 没什么思路
好好打打基础吧

网友:
不管干什么行业都有一定的套路!楼主不按套路修那还不放炮才怪呢!修开关电源最忌禁的就是用切断法并通电,与采用切断法修其它电路的最大差别。

网友:
补上,电脑摄像头拍的电源图。
到此完毕.......................................................

网友:
楼主,光耦是不能拆下后通电的,那样没有反馈,次级电压会无限的升高。不爆电容才怪呢!
同意楼主:
5.0
xuetv
同意楼主:
我现在把光藕换上了,通电一样电容瞬间鼓包.

网友:
就修个电源也让你这个帖子火了起来!看来你还修不好这个电源 就真该打死你算了!

网友:
电源有什么修的,没意思,有时候有五台电源都没一台笔记本赚钱,给打印机加个粉也这个强呀,
同意楼主:
4.0
xuetv
同意楼主:
只是感兴趣学着修理而以。

网友:
修电源不可以乱来啊!

网友:
各位的观点,对我维修电源很有帮助。希望来请教大家时,能给出宝贵意见。

网友:
这个电源用料还是不错的,楼主如果连待机电路都不知道怎样修好,不如交给会修的人修好留着用吧,自己再找一个简单一点的电源来练手,回头再看看别人是怎样修好的。这样你也不用损坏这个电源了
同意楼主:
5.0
xuetv
同意楼主:
电源目前已经快要报废了。呵呵,线路板被我焊断了几条线路,免强还能修好,主要是少了两个电阻找不到合适的,512贴片电阻。。。。

网友:
本人QQ:7228083 有愿意加个好友的来吧。。。。。

网友:
不能下沉呀。我再来吹点儿气。。。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不过先学点基础,有个思路再搞比较好。

网友:
来学习的,借鉴一下

网友:
不要再修它了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家伙连电阻都不会看,就敢搞,512贴片电阻看成5.12K电阻,真服了他哟,辅助电源就那几个件!如果把辅助电源稳压部分的5.1K的电阻换成5.6K的,可真行!

网友:
短路或是因触发短路。

网友:
修电源 千万不能拆光耦后直接上电 在保险位置换个灯泡接上去
同意楼主:
5.0
xuetv
同意楼主:
是的开始不懂,后来却实是这样做的.也知道光耦是干什么的了.

网友:
别给电到哦

电不到,小心点就行了.也就300V滤婆电路带高压,别的地方好像没事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