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盘 write cache disabled disabled

楼主(2012-02-13):
6Y盘通用程序提示write cache。。。。。。 disabled ,这个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这个不影响硬盘的使用,如果,实在要解决,进入PC3000迈拓模块里面,有一个固件菜单里面,打开缓存就可以了。就是HDD CONFIGURATION CHANGING里面

网友A:
硬盘让我搞废了,刚接触3K不太懂,本来就几个固件坏了,我刷了那几个固件后就好了,出现上面的情况。结果我又把固件全部都刷了(1E,21,33没刷)结果设备不能就绪了,加载LDR也加不上,停在BSY上没反应。。。悲剧。。。还有的搞吗?、

网友:
没数据的话就直接开C区S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让我搞废了,刚接触3K不太懂,本来就几个固件坏了,我刷了那几个固件后就好了,出现上面的情况。结果 ...

西数希捷全刷问题不大,迈拓最好不要全刷,很容易刷死的。
现在看来,只有做C区校准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