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 图像 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2-02-13):
华硕 EPC  8.9 寸的  手头 没有 好的屏 试   现在这个机器 屏坏了 没有人愿意再换了,也不会再备屏了

图像是这样   全部颜色 反色  黑的是白的 ,白的是黑的  绿的是 蓝的 蓝的是 绿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当普通主机用吧,外界各显示器`!

网友:
手机坏了。。。。

补充内容 (2012-2-15 21:59):
我是说他手机效果不好啊。大哥们。。。。。

这回答牛B

网友:
冒搞错吧 你说它是手机 兄弟你还是铜牌维客 说话也这么不负责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建议换个屏线看看……另,如果在电脑呢,这种故障通常与显卡有关。所以,应该查下一主管显示的芯片……

屏线很有可能。。拨开看看断线没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事

网友:
不一定是屏坏,屏线跟显卡都有可能的

网友:
屏线问题比较大吧,就像VGA线一样

网友:
屏 屏线都可能   没遇到过

网友:
你先外接看正常 吗?不正常在说!

网友:
这不见得 就是屏的问题  屏线也可以啊。。。

网友:
屏,屏线,屏接口,先外接看一下吧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这个绝对是屏的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确定是屏坏,这种情况的见过几次了。。。。

网友:
屏的问题多些  不过 你可以查查看屏线有短的吗 》

网友:
        屏啊屏坏

网友:
屏线可能性大

网友:
显卡通病呀只能卖垃圾了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一下,如果说是好的可能是屏线松了或显卡

网友:
好像是驱动坏了

网友:
屏坏的几率很大的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外接有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