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求助同方K410C 待机电流0.066

楼主(2012-02-13):
MAX8734A已经换过,插可调20V后,待机0.066左右(偏大),量18脚有PMU5V,25脚有PMU3V(EC待机所需电压),8脚REF1.96V,说明8734正常待机中,开关处19V左右。8734和EC都不烫,按开关,电流无变化。此板应是开机后MAX8734才出3VDDA和5VDDA,我想先解决待机电流大的问题,请问师傅们,应该是何处微短?楼下跟有截图。

网友:
8734A的其他脚电压正常吗
REF基准电压有了  不代表它能正常工作

网友:
回雪岩,此板的8734,只要插电有了V+、SHDN、和REF,就会产生PMU5V和3V(给EC供待机用的电),至于3VDDA是开机后的事。我想先解决待机电流大的问题,我还没按开机,电流就已经0.066了,暂且还没到让它工作的地步。

网友:
看时序,待机时,MAX8734是否已完成待机工作?但电流仍然偏大,会不会8734内部还有微短,还是该查查PMU5V和PMU3V的去向?ADPOUT1之前会不会造成电流偏大?

网友:
REF33是给EC的,VORO到EC的RESET#脚,这两个是否是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昨晚又看了遍,发现好几个芯片发烫,手还摸不出来,是用鼻尖感觉出来的,EC、8734还有APL5151、PST9228,怎么这几个全都发烫?EC、APL、PST都被我拿掉了,现在的待机电流还是0.026,且8734还是发烫,但出的PMU5V、3V都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微短的原因查出来了,是RTC电路里的C389短路了,因中间有个D15,所以打对地才没发现短路,这个电容换掉后,待机电流降下来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插可调,电流从0.03缓慢上升,直到0.1多仍上升,估计EC也微短了,正在订货……

网友:
顺图查就可以了,一般都是小管子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