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X/53C本本不显

楼主(2012-02-13):
待机电流0.018,正常触发后电流到1.12不动,内外屏都不显,全板电压都有,找了好几天找不到图纸,板号为6050A2120801-MB-A02,还有一现象就是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从0.018-0.567-1.12不动,看了好像不过内存一样,请高手指点!此机器是INTER的CPU,显卡是集成的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网友:
v那是不过内存哦,换条试一下看

网友:
就是呀 不要动不动就刷BIOS 也有风险吧!

网友:
还是先刷BIOS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