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L笔记本MAX8771处进水CPU无供电

楼主(2012-02-13):
联想旭日410L笔记本刚拿到时插适配器,笔记本前面的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无意中开合了一下屏,上电了,几秒钟自动断电。

打开后发现MAX8771芯片和周围的地方有时水迹象。用酒精擦干净后吹干上电,可以开机,但风扇狂转不显示,量CPU供电是0V。量MAX8771的19脚和25脚处有5V供电。第11脚的REF没有电压,查看后发现8771的第8脚TON连接的200K电阻烧坏了,换了一个后REF有2V的电压了。没有示波器无法知道上下管G极有没有驱动波形,只能量得在有CPU的情况下,此处对地电阻只有14欧左右,不知道正常不,把上下管都拆了量也是一样的。

网友:
CPU供电的上管和下管都拆下来量了,也都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有哪位高人可以给点意见

网友:
CPU 供电I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CPU 供电    i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找个图纸吧

网友:
一般REF正常了就差一个开启信号,开启信号有了就能输出电压了。你重点看下有没有开启,不行就换IC

网友:
自己下一个图纸看看不就OK了

网友(2012-03-14):
哥们修好没有啊,我手上一个和你的差不多,现在是加电到0.23左右,没有cpu供电,8771的供电REF都有了开启信号VRON也有了  ,TON在待机时19V但是加上电后就到12V也不知道对不对,所有的vid信号没有电压,IC换换了没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