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I 电流0.9 不亮机

楼主(2012-02-13):
THINKPAD X201I 不触发,把BIOS电池下了,会自动上电,电流0.9 不亮机,所有指示灯都不亮,连电源接入灯也不亮,不装内存电流到1.2 所有电压正常 复位有3.3 ,BIOS刷了,一样的现象这个机子 不接小板会不亮机吗

网友:
不接小板会亮机的。。0.9不动应该内存没过。。

网友:
这种机器有点新,量量看键盘接口有没有开机电压,还没有碰到过情况,

网友:
内存没过,应该不是,这个机子很奇怪所有指示灯都不亮, 电源指示灯本来接到电源就会亮的

网友:
测量完电压,就做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