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02-13):
  富士康N5M2AA板子,现象如下:开机过LOGO 在F1和DEL选项出现 the NB fan tachometer is very this system is shutting down 然后滴、滴几声 5秒左右断电,这个英文的大概意思我在网上也找过(大概是风扇电流过大,后面是系统即将关闭),CPU风扇、桥风扇、内存、显卡、电源、我都换过、硬盘拔了一样。有时能正常进系统,时不时的出现这种问题,请大侠速速来救哇 5555555 小弟新手确实没见过这个问题,逻辑也想不通鸟

网友:
哦 对了 如果在报警的时候进BIOS的话就不会断电

网友:
额  解决了。。。。思想进入误区

网友(点评):
你这楼主不厚道,大家帮你出主意,你解决了也应该和大家分离一下成果吧

网友:
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呵呵

网友(点评):
一般放电就能好,或者调整COMS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啊最,没有解决郁闷中 ,希望讨论下

网友:
是风扇转速不正常吧???

网友:
check the tachometer in Fan

网友:
Fan是风扇大家都知道。。。发帖了才在论坛找到这个问题的帖子,当时着急,   是北桥风扇,换一个就好,我进入的误区是拔掉北桥风扇,但还是报错,那英文翻译出来说电流过大,没想到不插风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