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软排线断了一小根,高手焊接指导

楼主(2012-02-13):
收了一个19LED显示 器,图像鼠标反应慢,客户摔过。试机检查发现有一组排线里面的有一根断了(撞击造成的)。记住,是一小根断了,不是一组断了。现在就是屏电路板那端好焊,最主要是排线断的地方,不知道怎么焊。试着用刀片刮了刮,但看不见铜线也就没法镀锡了。或者有办法把断的那根单独用刀片理出来就好焊了。

请问各位高手,大家有什么高招哦。

网友:
屏上的驱动IC?

网友:
附上一根细铜线,再用透明胶带贴住,用洛铁弄不好就烫坏了。

网友:
看在什么位置,在边上的话,割开贴透明胶后用质量好的导电银漆连好再涂绿油,干了就可以了。中间的话最好不要动,要不会扩大毛病。你要焊接可以用超声波烙铁,是个细活不太好弄

网友:
就是排线的其中一根中间断了口,现在是不知道怎么剥出头来飞线,另一端在屏电路板上好焊接。

网友:
用手機常用的那種線來飛就行了。

网友:
软排线上的线是不好焊,还是要看看可不可以刮出线,如果刮不出来,就不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