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没修过的例子。方正T400进系统软关机,自动重启。求解。

楼主(2012-02-13):
今天拿来一台方正T400,开机进系统,当按开始左下角软关机时就自动重启。不能正常软关机。硬关机正常。BIOS刷过。电池也放电了。进系统电源模式也改过了。南桥也换过了。求解。哪位高手碰到过啊。

网友:
如果排除不了系统软件方面的问题后还是这样的话
  就没必要搞了。

网友:
重装系统,十有八九可以解决,问题不大。

网友:
系统XP,WIN7都做过了,软件还能有什么问题呢。进PE关机也是重启。

网友:
补充一下。系统WIN7 XP都做过了。进PE也是一样。软关机无效,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