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30无显

楼主(2012-02-13):
一台联想g430机子板号la_4211p客户拿来时摔得不成样子,屏摔得全碎,可以开机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外接没显示。换了一个新的屏只有背光无显示,以为是显卡虚焊,加焊显卡不行重值珠还是一样。没折发了一个显卡装上还是一样,晕。大家帮看一下是什么问题?我测了一下屏接口8条差峰信号线对地都是618欧,它们的电压时3-4脚1.38V 1.12v,6-7脚1.77V 0.78V,9-10脚1.78v 0.8V 12-13脚1.22v 1.38V。看似正常但是就是没显,是有背光无显,能听到进系统声音,外接也无显。不会是这款机子屏是带程序要专用屏的吧?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以前有碰过一台,后面换排线好了;

网友:
排线测过没问题。

网友:
高压条有可能断线了,改个通用版本试试吧,最没可能的往往是最容易忽略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几台屏亮无显的机器,显卡也换过就是本屏不显,很期待有人能解答!

网友:
把原来坏的屏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就可以了,前天才换了个13.3的BENQ的机器的,就是换新屏,把原来的拆过去用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片码芯片换过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应该先换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