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集显跑0.8A掉电

楼主(2012-02-13):
收到同行ACER4520电流跑0.8A不显掉电,拆机是AMD芯片组,想换CPU可是没有,查CPU供电正常,看了下论坛说换桥就好,我先加焊电流还是0.8A不显,掉电,搞了好几个小时休息了一下,把CMOS电池装上,我的天,跑了,原来是没有上CMOS电池,可是我还不明白,希望那位师傅能解说一下,小弟不才.这个意外希望对坛友们有帮助

网友:
这机器挺怪 ,不上硬盘要花屏。。。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原来不上CMOS电池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故障……又学得一个经验……
期待哪位高手能解答一下,为什么不上CMOS电池,电流会跑到0.8A呢?

是啊 哪位高手啦解答哈 我都没遇到过啊

网友:
就是那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桥的问题,比较多,换此桥特别注意温度,切莫不要搞废一个桥片。

网友:
AMD的桥不加BIOS电池是不会开机的!

网友:
AMD的问题比较多 昨天修了一台DELL1526的机器,BIOS电池没电机器有时不加电,有时加电掉电,机器不亮。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一台不上BIOS电池不开机的.
  AMD桥没电池不开机 学习了.
楼上说电不够都不跑码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见怪不怪,不上MODEN卡LOGO我都见过

网友:
不会吧。桥下面的没干吧,过了一下就行了

网友:
AMD主板维修时注意:MODEN和CMOS电池最好加上。

网友:
修好多长时间了,用得住吗?不会像有的机器时显示时不显示的吧。

网友:
真的是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是客户本身不装上电池还是你修的时候把电池拆出来的。

网友:
还有不上Modem还Logo过不去呢。。。。。

网友:
原来如此!我刚刚在看这样的一个机器呢!谢谢提醒!

网友:
BIOS电压直接到桥上的,要加上3V的BIOS电池才可以

网友:
那是呀。有的本本就是这样。

网友:
,我修过很多只放下电就好的,这人机子嘛还没遇到过,想问下,你再把电池拿掉看可还亮..

网友:
这个北桥超级难做,拆下来就没好结果,成功率低

网友:
MODEN 不上没关系吧,我没碰到过,有的我都拆下来不装回去!以后注意

网友:
4520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
修了很多台 一直都是重做北桥好的 没见过因BIOS电池引起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67的桥

网友:
不出几天就会回来的,应该不是上不上电池的原因。

网友:
amd的机子就是问题多,coms电池啊,北桥啊,bios啊,cpu啊。。。

网友:
AMD的北桥 好多机器都有这个问题 比如ASUS 好多AMD机器都这样

网友:
北桥 问题

网友:
AMD SB好多RTC电路中有COMS电池供电

网友:
有些芯片组是很怪,PCB设计原因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 以为是内存不过 到后面把电池上了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就是怪问题多,不过也可以多积累点经验

网友:
可恶的AMD,一定要上CMOS电池的 ,还有,一部分机器,不上硬盘会卡LOGO的,90%都是 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一款机器是英伟达二合一的单桥,是桥的问题,不是CMOS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毛病多,但都是桥的问题多,个人觉得

网友:
是不是显卡呢

网友:
AMD的是有些型号需要装BIOS电池才能开机正常的!

网友:
不加电池跑0.8A的还头一次听说,下次遇到时注意看一下,谢谢提醒。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台,AMD的桥。加电掉电,就是不亮机。装上电池好了

网友:
一般桥的问题,比较多,换此桥特别注意温度,切莫不要搞废一个桥片

网友:
问题清了吗

网友:
AMD的主板就是这个样有时,技术不 行,明显的桥的问题,CMOS电池也有现象不多

网友:
这个是不是和DELL 1526一样

网友:
真是奇怪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Acer很多机器RTC电池没电或电量不足,常常这样。有时不掉电,电流几次跳变后没显示。把掉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显示。换上新的电池一切正常。

网友:
有点像内存都没过

网友:
天哪,跟电池有关?

网友:
是焊接北桥后好的也说不定!

网友(2012-03-21):
把所有东西都装回去,这样才能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