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4000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02-13):
今天有一台神舟天运F4000的,北桥SIS 672 南桥SIS 968,不能用U盘启动,用别的硬盘可以过系统,不过要按F1才行,本身的硬盘在别的机了上可以用,但是在本机子就不能,在别的机子上用GHOST系统进去装系统到,收集信息—正在运行扩展接口程序就不动了。以前碰到和华硕的差不多的是刷BIOS好的,但这次情况又不一样求各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
这种机子为问题多的!!!!!

网友:
以前听一个同行说,神舟一切皆有可能,想刷BIos但是又想上自的硬盘就可以呀,老板说再测下

网友A:
可以用精简版慢装的试一遍,驱动一个个打,哪个驱动打上出错应当能猜出故障。

网友B:
估计是 南桥的问题 968的 发热也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精简版慢装的试一遍,驱动一个个打,哪个驱动打上出错应当能猜出故障。

用别的硬盘可以进,在我的电脑里有一个可移动磁盘,可是我明明没有插个么到USB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 南桥的问题 968的 发热也很大

我也有怀疑但不敢做SIS的你懂的,到时做到不亮机就玩完了

网友:
可能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