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速来救火啊!!!!

楼主(2012-02-13):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机,说是系统慢,要重装系统,我开机一看是杰灵的主板(没听过)。装吧,系统装好后,悲剧了,不能进系统,到了滚动条就自动重启,但可以进安全模式。这是什么问题啊?急死了!大家帮帮我啊
自动重启

网友:
帮顶,看楼下怎么解决了。。。

网友:
装精简的系统 然后在上驱动

网友:
换线,试试吧,或者换个系统版本试试也可以

网友A:
嗯,别打驱动。

网友:
换个系统 换条线试下 不行就盘全格掉

网友:
驱动
看看D盘是不是满了
还有驱动可能没装对

网友:
换其他的系统盘试试

网友:
换系统。换硬盘。先别上驱动。
同意楼主:
5.0
WJS5212011
同意楼主:

网友:
把详细配置发出来看看,才好判断!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得很清楚了,建议查下硬盘,看一没有问题
同意楼主:
5.0
人间哪有真情在
同意楼主:

网友:
呵呵,换了个win7系统,好了。估计是声卡驱动没打好,导致不进系统。装了win7后,还是提示声卡驱动没有打,不过win7兼容性强。我看了下声卡型号,很不常见的那种,xp系统下没有与之对应的驱动。谢谢大家

网友:
是不是GHOST版装的?如果是的话可能自带的驱动包装的驱动与实际硬件不匹配,建议安全模式下卸载设备驱动再进试试,如果不行就换个系统试下或直接装原版

网友:
杂牌板最好不用GO版系统~!

网友:
我装最常见的就是BIOS设置不能装XP要刷,再一个就是双显卡交火的情况,这种情况硬装估计了不行,看一看硬盘的引导区。下硬盘换个电脑试,反正就当做试验

网友:
重新插电源试下

网友:
能进安全系统,我认为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一般碰到这种问题都是直接怀疑硬盘坏了。。。。

网友:
驱动驱动 驱动....不安装驱动

网友:
不装驱动 ,直接进去  你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是系统不好!换另外的系统重新安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