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飞利浦现在起电压来回跳动

楼主(2012-02-13):
如题,放着没用出现这现象,电压来回跳动,师傅些指点下该检测那里,我弄了很久了

网友:
哪里的电压来回跳 啊 12  还是5啊

网友:
可能IC震荡有问题吧

网友:
开启信号稳定不

网友:
开关管不良也会导致电压来回跳变

网友:
先搞清楚是输出有短路还是电源本身的问题

网友:
用万能表检测一下。

网友:
看过一个帖子 说换的是 光耦和 1815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查取样电阻。一定有问题。另外,你这个是带负载在跳,还是空载啊。说的不清楚。

网友:
显示器哦 还当笔记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