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128时钟芯片

楼主(2012-02-13):
此版我看论坛上也有不少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例子,就是没找到解决方法,我这个也是这个毛病,严重怀疑是时钟这边出了毛病,想测量14.318两端的电压是否正常,一端为1.58,另一端只要表针一碰到立刻断电,直接测量与此端连接的时钟芯片一脚也是直接断电,谐振电容没问题,时钟芯片供电3.3伏,是否还有个2.5伏的供电,没测量到,,时钟芯片是RTM-880N-790/84545S1G8162
各位师傅们帮帮忙啊,本人自学不是很懂~!

网友:
为什么没一个人回复呢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求解中……

网友:
还好,不怎么热,桥也加焊过了,没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你摸摸热不~热

还好,不怎么热,桥也加焊过了,没用呀

网友:
正式维客了,没用示波器测量下吗

网友:
把北桥旁边的W83换了,肯定不闪,如果还不跑马,北桥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