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上网本 KAV10不加电 刷BIOS无果

楼主(2012-02-13):
acer 上网本  KAV10不加电 刷BIOS无果  待机电压有  3  5V正常  开机键有3.3V的开机电压 按下也拉低了  但是不触发  IO 工作正常   南桥感觉有点怪  突然放了一晚  第二天开机了   关机后又不开了  揣了两脚 还是不开  来火了扔到垃圾桶 放了一天  又开了   求救 咋整  ???扔了呢  不是冷机开   也不是热机开   意思就是它想开就开  它不想开   它就不开  我R它地

网友:
我快疯了  来高手救命啊

网友:
找找时序,,按时序修机

网友:
哈。。楼主一百元卖给我得了。。扔了多可惜啊???南桥或者EC肯定有工作条件不满足的地方。。好好检查下嘛。。。。

网友:
板子不稳定,不好查哦

网友:
感觉南桥有问题,就先把它换了,医生也是把我们当试验品,修好了,就是南桥的问题,没修好,查查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涛哥火气还是那么大,慢慢来,不开机的时候测一下工作条件吧

网友:
热一下北桥试试,还有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