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 闪灯不触发

楼主(2012-02-13):
今天接到一台HP 4411S
笔记本
本来拿来时开机无显 ,刷了BIOS能开机了,后来就放在一边 ,过了几个小时拿来再点,就开机无显,跟拿来一样了, 后来反复自己开机断电在开机,后就不出发了,电源接口指示灯一直闪黄灯 请大家帮帮忙
笔记本

网友A:
怎么没人分析研呀?期待结果。
小小学徒工
那为什么你不去分析呢?
详情

网友:
从网上订个BIOS吧!
这台机器原BIOS容易坏的!指的是硬件!
同意楼主:
5.0
一掷千金
同意楼主:

网友:
把cmos电池放一下点看看

网友:
这个跟bios有关系啊
BIOS照样能刷写啊
都正常啊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都不说待机多少怎么修?

网友:
待机有0.01

网友:
没有3.5V待机电压

网友:
没什么,就先修什么

网友:
51125没有EN1 EN2怎么修啊

网友:
AMD的还是INTER的啊 AMD北桥容易坏,

网友:
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INTEL的 换过原装电源也一样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啊 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 正在修 呵呵
希望有好的结果

网友:
灯闪一般是短路,还有EC和BIOS

网友:
换个新的bios芯片 再刷bios程序

网友:
感觉像EC问题

网友:
我的机器和你的故障一样,明天准备换EC芯片。

网友:
按时序来吧,现在天气潮湿,你手不干燥的话拿着板反复开关机,很容易引起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人分析研呀?期待结果。

那为什么你不去分析呢?

网友:
BIOS 刷的不对.找板号.就OK了

网友:
EN1 EN2都没 好好看看图纸   不要乱焊 不然问题更严重

网友(2012-03-16):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查询EC哦

网友:
有结果了吗

网友:
看下3 5V有没有短路 上次修过一台灯闪的是3V短路 后来换了EC就好了

网友:
LZ不会用的是OEM电源吧?最好用原装的。

网友:
还是先看看网卡有没有问题吧,不行先拆了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