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芯片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2-02-13):
isl 6312 5V 正常 输出0.2 V 到G 极 ,CPU 供电也只有0.2V 是不是坏了呢

网友:
上CPU没有,没上不一定有电压

网友:
看EN vid
再说

网友:
看有短路现像没有? 还有就是EN电压

网友:
也有可能是外围电路引起的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一  EN信号,二 本身供电,三  VID

网友:
看下ISL6312的PHASE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