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现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13):
有台32寸山寨SONY液晶电视开机出现这个现象 ,电视声音正常,换过逻辑板也一样,问题应该在驱动板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2-2-14 12:43):
定了块一样的驱动板,到时换上去试试就能确定是不是驱动板了。

补充内容 (2012-2-16 17:15):
驱动板已经回来了,可换上去还是一样。看来这个应该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图片不清晰

网友:
看着屏是不是挂了?

网友:
看见最后一张好像有个芯片烧坏了吗

网友A:
怎么那个芯片烧成那个样子了??这样楼主都没发现?

网友(点评):
是松香没洗掉啊

网友B:
开机后就这样吗?

网友:
很像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就这样吗?

一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那个芯片烧成那个样子了??这样楼主都没发现?

那芯片没有烧,是我焊过芯片留下的松香

网友:
哥们你这块就是四合一的驱动板啊。。。。换快试试不就行了吗???

网友:
你换了驱动板了,那很可能就是屏了呀.

网友(点评):
我换的是逻辑板,驱动板没有货,所以没有换。问题就应该在驱动板上,用普通的液晶驱动板带不起来,这个屏要12V供电的

网友:
电压问题,加压看下

网友:
换过驱动板?屏线换了吗,试下把屏线换了,有时屏线坏也会这样

网友:
百分90是屏坏了!剩下的百分10就是你走运了

网友(点评):
看就像个喜欢打牌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我看到过,但是我去的那用户家的电视机伴音正常图像和你的基本上一样,但是我到他家看到该故障后,关机后在开奇迹般得又好了。结果一问那台机子还在保呢,差点就出保了。我说在出现该故障找售后吧,不能帮你判断是哪里的问题,但是从他家的机子来看很有可能是脱焊或者某元件性能不良。

网友:
忘了说了 那个机子不是索尼的是松下的正品机

网友:
用个通用的看看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看看屏的逻辑板。测量逻辑板上的电压

网友:
个人感觉是屏坏

网友:
刷新下下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