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光7300GT智能增强版 256M显卡黑屏维修

楼主(2012-02-13):
极光7300GT智能增强版 256M显卡,用户反映在看电影时突然黑掉,再也点不亮了。从现象看很可能烧掉了某个元件。测量发现显存无供电,驱动芯片APW7065没有上下管G极输出,芯片12V供电正常。7脚COMP无电压。此时搞不懂是芯片坏了还是被控制电路主动关闭。核心供电1.1V正常,驱动芯片为APW7120。将2个芯片对换,结果显存供电2V有了,核心供电没了。认定apw7065坏了,订购。还没有到,但我算作已经修好了。

网友:
7065可以和7120对换吗?

网友:
今天APW7065到货后直接装上去(代换原来的7120),显卡正常显示了。说明此二者可以互相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试过

网友:
7065代7120收到明白

网友A(2012-03-16):
没试过,我一般都是找一样的换 那样保险点

网友(点评):
你不会代换就虚心一点,不要说什么保险不保险。买新的最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我一般都是找一样的换 那样保险点

恩,懂了  看你了 的帖子收货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