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 dv3 声卡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2-02-13):
这是遇到的第二胎HP dv3 的机器,,装进去系统声卡驱动安装完成后有声音,但是重启之后就不行。原装驱动也找过了。请教高手。

网友:
你那个还需要在装声卡之前装个插件

网友A:
     xp下吧,还要打个补丁

网友:
去官网下驱动,貌似DV3还有DV4不能装XP。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下吧,还要打个补丁

什么补丁 怎么打

网友:
你在网上搜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是装XP系统吧 有些XP的要打个补丁 WIN7的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