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5战神,触发排针无电压

楼主(2012-02-13):
盈通AN5战神,触发排针无电压,电池和跳线电压正常,到排针电压就一点都没有了,IO已经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有哪位经常修这板子的哥们给点思路呗!
电池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顺着开机针跑线 看看有什么原件坏掉了
同意楼主:
5.0
小板子大学问
同意楼主:
找图纸查,或者跑线,一般是板子腐蚀断线了

网友:
跑跑电路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想想有几种触发形式

网友:
通过触发排阵找线路

网友:
顺着排针跑,到IO了啊,可是IO已经换过了啊,难道下一个就是集成的桥片了!
shengwujie
重新跑 还有一路是供电的 1117之类的

网友:
与开机排针相连的电阻坏了,或三端稳压器坏了。主要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