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复印问题

楼主(2012-02-13):
HP M1005一体机打印正常,复印字体很淡是什么问题

网友:
恢复一下默认设置试试

网友:
面板上有个“调浅/加深”你调调看,

网友:
检查一下扫描头  或者玻璃板

网友:
恢复一下默认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清洁各反光组件

网友:
HP M1005一体机打印正常,复印字体很淡是什么问题
显示屏上显示好像乱码,玻璃板擦拭过没用,恢复默认设置没试过

网友:
学习中!看看有没高手来解答

网友:
清洁一下扫描部分

网友:
换扫描头试试看,

网友:
如果是加粉后淡就就是粉,或鼓的事

网友:
换一个鼓芯看看.....

网友:
液晶上乱码应该是语言设置错了

网友(2012-03-18):
看看了,BB

亚新科技 -5 严禁灌水

网友:
顶一个。。。。

亚新科技 -5 灌水的怎么越来越多了

网友:
打开盖板按复印键,直接观察扫描器的灯光是否变暗,排除光线故障,就可以是扫描头CCD的问题了,去找一个换上去试试

网友:
清洗下扫描头。或者是玻璃板有灰了。或者是原稿淡

网友:
曝光灯扫描部分只会引起底灰不会字浅  建议更换CCD

网友(2012-04-21):
我遇到过一个,和楼主一样,复印有点淡,加重墨后无效,换鼓试试也不行。后来就恢复了默认值,复印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的原装鼓加粉都淡,你换国产鼓芯就好的,还不行就调 深一些

网友:
清洁一下扫描头  标准白  玻璃板  没效果的话清一下激光器    如果修好了请回个帖子

网友:
如果打印没有问题,那就是扫描部分的问题
清洁一下扫描头,主要是CCD那个灯管
无果的话换一个扫描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