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了几个电容之后就挂了

楼主(2012-02-13):
主板换了几个电容之后就挂了,用诊断卡开机显示00,接下来我应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点评):
换电容以前是什么样的?

网友:
你说的不明白啊,还前什么样,换后什么样,换的什么样的,那个的方的,换后焊盘有没有拉坏啊

网友:
不会电容的正负极搞反了吧,有什么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
是啊。。我们帮你看看啊

网友:
上图大家看看啊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出现在老板上多,一不小心就会导致其他芯片的虚焊

网友:
楼上说的对,老电脑慎动手

网友:
上图撒,没有图片空洞的很,

网友:
1、换的是哪个地方的电容?
2、换电容之前是什么情况?
3、换完电容后,焊点有没有短路?有没有不小心断开板上的铜箔?
4、没什么,我只是想说,能上个图看看就好了……

网友:
也没个图,问题也没说清楚,还是先看下电容是否焊好,是否有断线

网友:
楼主比我还新手呀!提问前也要做好准备!

网友:
问题要讲清楚,什么地方的电容.之前能开机吗?

网友:
是铬铁温度不够,把铜铂过孔拉出了吧,那这板就报废了

网友:
期代楼主的图文过程 顺便学习了

网友:
你换了哪里的? 老板么。什么U啊?

网友:
不会是CPU周围的供电电容吧。。

网友:
我看是南桥的,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