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来的 求一师傅指导一下 谢谢了啊~

楼主(2012-02-13):
小弟新来的 求一师傅指导一下 谢谢了啊~   能教小弟一些基础知识啊  谢谢啊。 主要是电脑显示器 和主板 新来的 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一般像你这样提问的呢,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新手……
作为一个新手呢,像这样的发问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建议你看一些电子基础的书先……
论坛里面的东西你有可能会看不太懂,没关系,多看看,多查下资料,慢慢来,会懂的。呵呵

网友A:
2楼说的是啊。首先把基础的知识整懂再说

网友B:
多看书 看基础书..少上网...

网友C:
这东西,多看看,多学学就可以了。不用问。

网友:
的确.就知道12V5V供电啊。高压 ,驱动板什么的。有的地方的值 电压我都不是很清楚  现在在别人店子当学徒。~  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是啊。首先把基础的知识整懂再说

嗯   大虾们有集成的一些屏的电压值 或者之类的资料木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看书 看基础书..少上网...

知道啊    大虾们有集成的一些屏的电压值 或者之类的资料木有啊~  学习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多看看,多学学就可以了。不用问。

问还不是为了学。谁什么都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