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笔记本想挑战一下

楼主(2012-02-13):
朋友因孩子考试分数,摔了笔记本,屏碎,D壳右上角裂开一点,我去看了下能进系统,屏幕碎了画面零碎的,当时他也没想修,过了半年,最近他想用,于是拿来我试了下点不亮,是不是hp500这个年代北桥都没散热片的,我连拆都没拆,北桥就在内存边上轻轻按一下,然后插电,开机了,没多想,直接bga加焊北桥,然后裸板拿手里开机,电流0.56,cpu散热片也没装,用手摸intel 770 cpu一点点温烫,接风扇会转,主板中间有点变形,想挑战一下,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
反正点不亮,楼主想咋个整就咋个整咯

网友(点评):
哦,你能否说说你的想法,没头绪了,来这里找灵感

网友:
CPU电压出来了没 跑0.56

网友(2013-03-26):
修好没有,我有一个机器和你这个现象差不多电流也是到0.5-0.6不上了。电压全都正常。不知道该怎么修下去了。

网友:
先测各个电感电压,要是都正常了还不显那就好好考虑北桥和南桥了,因为摔过了南北桥都有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