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怎么整

楼主(2012-02-13):
电池有3.3V晶振也起振。排针也有触发5v,接下来该肿么办了?检查外观中

网友:
查电路啊,看有没有短路啊之类的

网友:
查下电路喽。看触发是连到哪里的喽

网友:
主要检查IO和南桥 测试RSMRST#、PWRBTN、SUSB#、SUSC#等信号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对,本人也有碰到这种机,换IO就好。

网友:
(PS-ON)到南桥或者I/O之间开路

网友A:
学习中电路很难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电路很难学啊

一样啊  好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额  还不怎么懂啊

啥板子,弄个电路图啊,不然怎么给你说?

网友:
查开机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