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CPU后能不能烧机.

楼主(2012-02-13):
笔记本上CPU后短路现象,上CPU后能不能烧机.是AMD的CPU.

网友:
有短路肯定不能长时间开机,先排除短路再开机吧!

网友:
别的方法不好用时,再用有风险。烧时最好断开前后电路。

网友:
最好不要上CPU去烧机

网友:
不上CPU不短路,

网友:
不让CPU后测一下该出来的电压出来了吗,上CPU后短路有可能是少电压CPU发烫而因起的短路

网友:
如果CPU没坏的话,看CPU电源管理这块吧,我碰到过,最后还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烧机最好不要带CPU,烧机有风险

网友:
哦!不上CPU时正常,所以无从下手吧,换了CPU也是一样,因为是AMD有可能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你换个CPU 上去看看咯 先排除CPU 还是座子咯

网友:
先给短路排了在上U,还有是不是U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