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到 windows logo死机 求思路

楼主(2012-02-13):
电脑
杰微G31
CPU不知 但是原装货
杂牌电源

启动到windows logo死机 键盘无响应 屏幕发黑  启动光盘 PE一样 死机
换电源不幸

网友:
把外围设备去掉看下

网友(点评):
启动到windows 滚动条 死机 去掉外围设备就不可能走到故障点, 明白?

网友:
换个内存,硬盘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首先要排除硬盘和系统的问题,然后是主板

网友:
我曾经试过搞来搞去还是硬盘问题!!!!!!!!!

网友:
南桥思密达

网友:
先更换一下内存,或者拔掉硬盘进PE看能不能进去,最小化系统排除吧

网友:
内存和硬盘 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换换内存和硬盘试试

网友:
May be CPU?

网友(点评):
手头无775 E系列CPU备货

网友:
带独立显卡了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点评):
手头无硬盘备货

网友:
换内存,测试过硬盘有没有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