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IBM 514板

楼主(2012-02-13):
我有片主板 不接内存报内存错.接了内存就烧12V电容,不是电解哪种.烧了12V电容机子就不停重复重新开机.但是,是一种没画面的重新开机

网友:
这种问题见得比较少哦。肯定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哪个地方的电容?

网友A:
那个大电解你确定没问题?

网友:
上内存就烧12V的电容?是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电解你确定没问题?

哪个大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电解你确定没问题?

12V 大电解?

网友A:
图上最右边那个高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最右边那个高高的

哪个是16V1500UF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最右边那个高高的

问题是我不接内存就不会烧哪两个电容一接就会烧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