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问题

楼主(2012-02-13):
Found an NV device at bus 1 device 0,but its memory cycle enable bit in PCI Configuration spaceis turned off

插着一张PCI-E显卡跟一张PCI显卡,想检测一下进入MATS提示这个,换个几个版本都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把

网友:
mats不是这么用的
nvflash才是配合PCI卡用

网友:
可能是BIOS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英文提示的意思是:已经找到 NV 的显示卡,但是其 PCI 配置空间的“激活”位处于关闭的状态。

网友:
这个英文的解释:
已经找到 NV 的显示卡,在 XXX 位置,不过其 PCI 配置空间中的“激活”位处于关闭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卡是附属卡,没有处于主卡激活状态,所以不让执行 MATS 程序 。

网友:
好贴,我是新人还在学习~

网友(2012-03-14):
能不能不要分啊!新手,没有分的

网友:
哦~~nvflash是什么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