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开机故障

楼主(2012-02-13):
机型:
         联想G系列,此机型是双显示结构,有独立显卡南桥也集成显示功能,

故障现象:
               我拿到手拆机发现此机被别人维修过,电源开机正常,电池开机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可以开机。

故障分析:
                初步可能是静态电压不稳定、还有充放电IC有问题造成的,这里我注明一下:(这里静态电压是指按开关之前的电压包括(主供电、3伏、5伏)按开头之后的电压是动态电压)

维修过程:
               拆机后,察看外观发现静态电压IC、充放电IC、南桥被别人更换过,用万用表随便量了一下主要对地阻抗(这里指公共主供电、充放电电感、3伏、5伏、CPU供电对地阻抗)正常,插内存、cpu电源电流跳变开机正常,再用电池开机,,断电,再测,正常,第三次开机测的时候果然就不开了,用万表量了一下主供电电压正常,3伏正常、5伏正常,再测一下电池充放电,看电流正常上升,用示波器测量波型都正常,再量了一下南桥旁边的14.318MHZ晶振,25MHZ晶振都有波型,看了一下南桥,四周有点黑,我就放下了,,,,,
          找了一下图纸,也没有找到,按照以前的经验怀疑充放电IC和南桥BGA有可能材料不良,马上去找料验证换了一个充放电IC,现象还是一样,又去做桥,故障又扩大化了,一不小心拆掉了两个PIN点,搞到晚上9点了,放下了明天再修,~~~~~~~~~~

补充内容 (2012-2-14 20:44):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修好可以交给客户了,呵呵!!!
早上把南桥掉PIN用吸锡线把掉点补好,做好南桥,上电池验证,还是不开机,又重新试了三次结果一样不开机,心想不会是补PIN没有连好吧,第四次试了一下又可以开

补充内容 (2012-2-14 20:51):
机了,呵呵,心想还好把故障还原了,证明南桥OK,我又重新仔细的检查,测量到开机14.318晶振的时候终于把问题点找到了,心里激动呵!!晶振一会跳到了11.33MHZ,一会跳到13.23MHZ左右,又断电,用电池开机又不开了,

补充内容 (2012-2-14 20:57):
过了一会又开机,正常开机了,晶振频率正常,晶振老化不稳定造成的!!!!,,,,换掉晶振,开机断电十次都正常开机,装机后放在一边用开关机治具100次测试OK,终于搞定了

补充内容 (2012-2-14 20:58):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搞不明白,为什么用直流电源可以正常开机呀?

网友:
是不是进入节能状态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