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的板子点亮后能进系统都正常,关机后开机就只加电不亮

楼主(2012-02-13):
一块R400独显的板子,有时能点亮,还能进系统,一切正常,但关机后就只加电,无法显示,但过二十分钟左右又能点亮,还能进系统,就这样一直循环,请高手多多指教,给点思路!

网友:
在BIOS里面把显卡调到集显上看看

网友:
联想 IBM R400

网友:
调到集成显卡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吧,大家说说能不能有根除的办法。

网友:
这板子来时不加电,修到加电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真的很头痛。我遇到几块板子出现了这种状况都没搞好,希望高手们指点迷津

网友:
可能有虚焊,报一下电流多少。

网友:
是不是测试板呀  测试的是有这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我碰到几块板子都这样,没搞好

你只有一条内存在试一下 只放在上面那个

网友C:
开不了机的时候多量量电压,看是不是少哪一个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有一条内存在试一下 只放在上面那个

呵呵,也试了,一样的,有时屏不亮,外接又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不了机的时候多量量电压,看是不是少哪一个电压了

电压一切正常,CPU供电,好信号,复位都有

网友:
楼上有说过 你可以在BIOS里面把独显关闭 开启集成显卡 这样可以判断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如果开启集成显卡好了  那就把显卡 加焊一下,如果关闭了  还是这样的话  那就可能是其它问题 具体哪的还得楼主来测量了  ,  期待惊人的结果。

网友:
是独显的问题,用集成的能亮,但是我都换新的显卡做上去也一样,唯一有可能的就是板层内有问题在了

网友:
我没修过联想的,我修的是三星的。我知道三星的象你说的这问题应该多半是独立显卡到集成显卡通信有问题,我想楼主应该查下PEG1-TX/RX信号和显存那一块有没有问题(各部分电压正常),楼住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