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2-13):
我有一款联想Y460的机子,插上电源可以开机电流可以过内存,可以开机但开机后电又不上了。打开主板检查电路都是真常的。急急急求高手谢谢。

网友:
难道有短路?

网友:
试试换换内存

网友(2012-03-20):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2-06-12):
问题同上   我也在求助中.......

网友A:
小弟不才,今天也碰到一台了,一上电,电流就跑到0.8几,然后跳到0.7几,再到0.4左右,然后掉电。连屏都没亮,电已经断了,断了以后马上又能开,开了又断,刷了BIOS也是不行,头昏了,看了基地的帖子,貌似都没解决这个问题的,碰到这个问题的兄弟们倒是挺多的。小弟的是I5 ATI的配置。

网友B(2012-07-21):
昨天师傅修到一台 ,查到最后是显卡的上边的那个小板上的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是显示还是没有显示,如果LOGO后掉电的话去做显卡吧,若电流再跳变几次掉电的,断开SYS_SHDN-1#信号后若不掉,查SMB总线吧,希望看后能够解决

网友(2012-08-24):
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请问电流是怎么跑的  掉电可能是却某一项电压了

网友(2012-12-16):
我了遇到了,开机屏一亮就掉电

网友(2013-03-11):
请问楼上的朋友怎么解决的 我有一台 Y460 I3 ATI独显的 开机显示LOGO掉电

网友(2014-01-10):
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2014-03-12):
我现在手上也有个Y460 这个是开机进系统然后就掉了  内存换过 CPU换过 散热片也换过  还是掉  进PE也会掉哪位大神解说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师傅修到一台 ,查到最后是显卡的上边的那个小板上的电压没有出来

Y460也有显卡小板吗?我还以为只有Y450才有呢

网友:
新手学习,专业术语不是很清楚

网友:
存在掉电现象的。。说明是供电部分出现问题了。。可能是供电不稳。。

网友:
多谢共享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才,今天也碰到一台了,一上电,电流就跑到0.8几,然后跳到0.7几,再到0.4左右,然后掉电。连屏都没 ...

看一下是不是保护了,这是跑到了CPU的部分就掉电。

网友(2015-01-18):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台,开机电流跳到0.4就掉电了,很快掉电

网友:
看看内存是不是1.35的,我之前遇上一台就是内存问题。本本不能上低电压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