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一例维修

楼主(2012-02-13):
    下午客户送来一台新蓝K41笔记本.说是进水了.问他多长时间了,他说一个星期了.接上电源开机没反映.拆机一看.进水的面积太宽了.最主要是从键盘渗下去的.CPU部分.北桥.电源管理芯片.一大片.至少一大杯水进去了.底部都还有水没干.都进过.想想.这板子可能没戏了. 先洗一下再说...再烤干,随便测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大的短路.通上电.指示灯亮了.想想运气好啊.心里麻麻的.按一下开机键.猜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居然开机显示了. 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样子事都会有.. 呵呵.. 运气实在太好了....

只能点运气好,人家进水没有开机,不过还是要把进水严重的地方处理下,然后拷机一天以上,再给客户
别着急肯定会返修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头大了,最好第一次少收点钱给自己留条后路,等客户在来的时候也好在收费

网友:
肯定赚了不少吧,报的是什么坏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不过要是板子有腐蚀的话,还是会有问题的。

网友:
你那客户的电池一定是不求行了。。。不然的话电路料件就是不烧掉线路也早就电解完了。。。。楼主的确是看见上帝了。。。。

网友(点评):
呵呵 楼主看见上帝了

网友:
要是稳定那就更好了

网友:
这样的机子恐怕是用不太长,要是桥下进水很容易氧化的!

网友:
用不住 这样的板子 除非用超声波+洗板水之类的 洗一洗

网友:
快去买彩票吧

网友:
7楼说得对,还是用洗板水再清洗一下更稳妥

网友:
   我到烤箱烤过.希望不要出问题了吧..

网友(点评):
该处理的都要处理,才不会出问题.

网友:
3楼分析的很到位,如果电池没坏,主板应该烧很多地方的,遇到进水的电池在上面电路都烧,腐蚀了

网友:
新蓝是什么牌子啊,怎么没听说过啊?

网友(点评):
新蓝国内的牌子,好多都是跟DELL一样的机型的模板

网友:
现在能用就好,,说不定问题不大,如果问题大了,那就加焊或重植吧,主要把水搞干就好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希望好运总能谁你的愿!

网友:
进水不处理干净后续问题很多的

同意楼主!

网友:
捡到大便宜了

网友:
如果进的类似纯净水又没有在进水后通电问题一般不大,如果进的牛奶饮料之类的或者进水过后通过电多半没那么简单。

网友:
你运气太好了啊,这样的都能碰上

网友:
有进水部分必须加焊 不然过不了多久又会回来的。

网友:
真是运气大好了,

网友:
楼主运气是好了点
正常一个星期已经腐蚀的很厉害了

网友:
很神奇啊,主板进水通电居然不烧东西,第一次看见的是苹果的板子,一杯水进去,处理后还能正常,楼主這板子也算是奇迹了。。

网友:
新蓝我也没有听过啊

网友:
这种板子 好好 检查 不然会出问题的

网友:
还真是运气好啊 楼主靠一把刷子就把钱挣了 想问楼主的刷子是什么牌子的呀

网友:
lz运气很好,但进水的机子,问题很多的,小心返修,下次就不是运气了。

网友:
不是一般的狗屎运!!!!!!

网友:
楼主运气好,还有赞同楼上说的电池不行了,要不早就腐蚀了。

网友:
楼主进水了,还开机,居然没事,真是走运

网友:
应该是进水后客户就拔了电池没有通过电的 所以才没有烧坏 把水烤干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运气是好,就怕没用几天就回来了。。

网友:
楼主是个神奇的家伙

网友:
好人有好报

网友:
一般进水的机器,水都没干的话,说明希望还是很大的。

网友:
要是不会返修的话,还真可以去买个彩票

网友:
碰巧了,水明显没有对各个主要部位有影响,运气好

网友:
其实进水的好多都是拆开了放BGA机上烤一两个小时好多都会好的

网友:
如果是清水会好一些
也可能此机器电池确实坏了

网友:
楼主运气很好 不过进水过的板子一定要处理好啊 不然后续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
还没 有腐蚀处理的,应该不容易返修

网友:
这机器防水措施比较好,楼主好运

网友:
太幸运了,赚大发了!

网友:
楼主真的好运啊

网友:
如果是纯净水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是饮料就难说了

网友:
我碰到这样的机器一般不会收客户钱,然后让他拿回去继续用,等哪天开不了机了在拿来修,碰到3个这样的客户都用了不到一礼拜接着回来

网友:
这个问题,探讨的一点意思没有

网友:
如果没氧化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哎,有的时候也靠运气

网友:
进水的机子以后的问题可多了。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运气好的没有办法,拦都栏不住哦,可以买六和彩了,保证头奖、。

网友:
好事都给楼主碰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