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液晶LED灯所用的高压

楼主(2012-02-13):
最近修了好几个LED显示器.基本都是高压部分问题可他们用的是最新流行的高压普通高压该上去后LED灯条会很暗.现在又不好买这种的大家请看

而且19寸的都只用底下的一条LED..中间那个芯片mp3389ef找不到他的PDF不了解他的工作原理.还有个疑问就是这种东西能补能点亮LCD灯管呢..知道的帮小弟解答下

网友:
工作原量不一样,应该点不亮,不知道淘宝上有没有卖的..

网友:
LCD是高电压  LED是低电压  LED的连高压包也没有哦

同意楼主,LED灯条和LCD灯管是不同的概念,岂能混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改通用的LED高压的,改LCD是不可能的

网友:
坑定点不亮  led才多高的电压  这板子其实就是一个 dc -dc 升压电路  个人认为啊

网友:
LCD是瞬间差不多1千伏高压,击穿水银后,电压只有10多伏

网友(点评):
不是说lcd的工作电压是700v吗?

网友(点评):
手一碰酒是一个洞

网友:
哟喂无能为力了.俺也是个新手

网友A:
这个你的自己去淘宝准备几个LED升压板,留几个备用  改通用的也有好几种改法

网友:
不可以 通用 电压相差悬殊。

网友:
LED很少维修,我还不怎么会

网友:
lLED还真没修过,但从学到的知识认为两者不通用无法换。这是肯定得!

网友B:
这个升压电路产生的高压是用来点亮LED灯带用的,电压不会太高。
能修好就修,实在没配件,修不了,就看看灯带位置能不能放入普通CCFL灯管,可以试试改下。

网友:
LED就是二极管,点亮二极管电压不是很高吧.科技发展太快了,LCD还没有会完,就结束了.

网友:
LED是用恒流源,点一个个的小二极管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升压电路产生的高压是用来点亮LED灯带用的,电压不会太高。
能修好就修,实在没配件,修不了,就看看灯 ...

跟本都不可能放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的自己去淘宝准备几个LED升压板,留几个备用  改通用的也有好几种改法

请问你是怎么改的啊

网友:
LED的升压板的输出电压是30V左右,供电也是12,电源的接口和LCD高压板一样。也是电源,亮度和开关。输出一般是10芯的居多,也有12芯和6芯的。单灯和双灯通用。不保护
在通用升压板的输出端由4个电阻,用来改几个电源正,价格在20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直接用十几V电压去点.负极接地行不行

他那里面是几个小灯串在一起了,几个一串为一组,理论上可以

网友:
那个是LED的升压电路 也就是DC-DC升压加一个亮度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