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7主板怪问题救助

楼主(2012-02-13):
一块DV7的板子,板号LA-4091P。问题是不触发,以前被别人修过,南桥有加焊的痕迹。加电后待机电流0.07A,按时序测EC模块KB926 C0的工作条件正常,然后测到BIOS芯片25L8005的CS#脚,发现在刚加电的时候波形正常如下图

但是过几秒钟以后,波形变为下图

EC模块和Biosafety 芯片我都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同时EC_RSMRST#没有高电平输出,当然也就谈不上后续的动作了。请高手赐教问题出在哪部分。谢了

网友:
正常的波形图怎么没有贴上去,补一下

网友:
这个波形貌似正常哦。。请高手解答

网友:
像是显卡没有跑完

网友:
AMD加焊一下北桥或重植吧

网友:
最上面的那个图是我觉得不正常的波形,下面后补上的图是正常的波形。EC_RSMRST#信号都没有给南桥,我觉得还没有到跑显卡的阶段吧,疑问中,请高手不另赐教

网友:
dc
in
信号 加测了吗

网友:
感觉是BIOS有问题,先刷一下BIOS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