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在不用假负载情况下怎么下怎么查CPU和内存的时钟-PG-和复位

楼主(2012-02-13):
想请问下:一般在不用假负载情况下怎么下怎么查CPU和内存的时钟-PG-和复位。问这个主要是想学习在不依靠这假负载工具时候怎么可以准确找出这些信号。因为我问别人怎么查这些信号时,个个只会说用假负载打一下就知道了。我心里反问,难道你们只会用假负载查吗。。。谢谢,能为我解答下

网友:
这只有看图纸了哦,要不然是没有办法的了。

网友:
唉。。你这个哥们问的这个问题啊。。那要是有人问你出去旅游非要坐车吗。。难道就只会坐车去旅游吗??哎。。你说你放着方便的工具不用你咋修机器啊???你咋不问大家你们就只会用烙铁万用表BGA本本吗???

网友:
工具可以做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网友:
如果不用工具的话那只有图纸了!还有其它的方法那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用假负载的话,要遇上了英业达这款的主板,就算你有图纸也不一定找的到,怎修?怕只能看著煮熟的鸭子飞了吧

网友:
只能看图纸经过元件去量了